[求助] Cadence安装pdk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7-25):
如图1所示,不管怎么选择安装路径都会让我重新输入并且括号里面出现“Not Include Path Name“,只有什么都不输就输空格的时候才能到下一步,初学者,真不知道咋办了。

图1

图1

网友A:
看提示是乎是要求不能有路径名, 就是说可能只能输入一个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夹名来安装. 可以考虑先cd命令到安装目录, 然后再执行安装命令.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是说输入安装路径名称,不要加路径 随便输个文件名就行 如pdk202107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乎是要求不能有路径名, 就是说可能只能输入一个当前目录下的文件夹名来安装. 可以考虑先cd命令到安 ...

明白了,谢谢你,我今天突然也试出来了,原来他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是说输入安装路径名称,不要加路径 随便输个文件名就行 如pdk20210726 ...

明白了,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