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

楼主(2021-07-25):
想问一下大家,请问有人了解下面这种运算放大器吗?可以讲一讲原理或者分享一下相关资料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二极管负载的差分放大+共源共栅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负载的差分放大+共源共栅放大

你好,有相关资料吗?这个运放没有看懂

网友B:
你自己是哪里看到的结构 应该会有说明的。 二极管负载的差分放大+共源共栅放大是没错,但是具体细节 也看不懂,比如为什么要用两个二极管负载,一般第一级用OTA保证输出不接二极管这样 增益不会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是哪里看到的结构 应该会有说明的。 二极管负载的差分放大+共源共栅放大是没错,但是具体细节 也看不 ...

这个是我们老师看到的结构,让我搜一下相同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老师看到的结构,让我搜一下相同结构。

除了我说的地方以外,这个拓扑结构没啥特别的地方 就一般的两级运放 只不过第二级输入叠层一个cascode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我说的地方以外,这个拓扑结构没啥特别的地方 就一般的两级运放 只不过第二级输入叠层一个cascode而 ...

我没搞懂的是第二级的cascode管的栅压的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搞懂的是第二级的cascode管的栅压的接法

单纯的偏置, 不考虑偏置的话,你把栅压随便接个直流电源就可以,这样不是省电源 省功耗吗,利用第一级的直流偏置直接接过去就不需要另外加偏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