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分频器

楼主(2021-07-26):
小弟用的两级latch电路cml串联
用的65nm 1.2v的管子
偏置给的1.2v
输入正弦波 0-0.6
仿真出来的波形为啥蹦到了1.2几
初学者 帮帮我吧!!球球了

网友:
就是你的共模电压在1.2V。

网友A:
可以试试: C_P和C_N的共模抬高以下,到0.5V,也就是0.5~1.1V

网友B:
看一下电阻的阻值,应该要根据你的电流大小设计合理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电阻的阻值,应该要根据你的电流大小设计合理的阻值

我把电阻从50到5000都模拟了 发现50的时候输出波形基本上是平的,5000的时候就有很大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C_P和C_N的共模抬高以下,到0.5V,也就是0.5~1.1V

抬高了 电阻加大了之后图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增大尾电流

网友:
你的输出电压波形优化好了吗?感觉有点失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