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1b量化器增益问题

楼主(2021-07-26):
请问一下大家对于这种1bit量化器增益、非线性问题有啥解决办法吗?有没有什么文章讲这个的?目前在直流输入高低电压时误差比较大,怀疑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A:
我没太明白为什么你要做直流输入的测试。一般这一个1bit量化器需要搭配高阶一点的loop filter,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从来没有听说过1-bit quantizer 的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太明白为什么你要做直流输入的测试。一般这一个1bit量化器需要搭配高阶一点的loop filter,不知道你的 ...

静态测量会有直流输入。我现在做的二阶,这个问题是可以从阶数上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听说过1-bit quantizer 的非线性。。。

多b的话台阶稳定斜率不变应该线性度很好,1b的增益可能会随输入改变,导致非线性。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多多指教

网友C:
你的怀疑不对,1bit量化器测直流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怀疑不对,1bit量化器测直流也是没问题的

那大佬请问一下测直流不准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书上说的idle tone吗?用的理想运放没有offset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佬请问一下测直流不准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书上说的idle tone吗?用的理想运放没有offset ...

重点查下 时序和系数,如果可以,matlab建模仿真,输入给DC,看看你电路结构对应的结果对不对。

我1bit量化,matlab和实际电路都是对的

网友(2025-05-08):
确实,书上讲这个量化器增益的时候看的迷迷糊糊的,按理来说一个电路做好后它的量化器增益不就是确定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