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华虹的工艺库PCH5_NBL和NCH5_NBL管子的BN,BP端口是干什么用的,使用时要怎么连接?

楼主(2021-07-26):
请问华虹的工艺库PCH5_NBL和NCH5_NBL管子的BN,BP端口是干什么用的,使用时要怎么连接?

网友A:
去看器件剖面图。DEF文件。BN通常是NBL隔离连接,BP是P_Substrate和PBL连接。

网友:
看工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器件剖面图。DEF文件。BN通常是NBL隔离连接,BP是P_Substrate和PBL连接。

NCH5_NBL的BN对应的是NBL,BP对应的是ISO_PW.这两个端口具体是怎么连接?和衬底连在一起吗?

网友:
PMOS的NBL通过背栅引出去,NMOS要围一圈NRing来引出NBL

网友(2021-11-05):
BN是guardring,BP是ISO RING,实际上BP与PSub电位是相等的。找个结构是为了做ISO的CMOS,或者高压里面的High-side器件。

网友(2023-08-04):
版图怎么连?没有金属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