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hcell

楼主(2021-07-26):
请教论坛里的大牛关于hcell问题。
HCELL 格式如下:
//layout source
A A
B B
C C
D D
layout是hier结构,B中调用4个A,C中调用4个B,D中调用4个C。在D中把所有的同名电源连接在一起,但是在A B C中同名电源不一定是连接在一起。
现在跑D的LVS是添加hcell,不选择虚拟连接,LVS通过了。单独跑A/B/C不选择虚拟连接时不过的?这是为什么了?请教论坛大牛。同时想问一下HCELL的逻辑是什么。将hcell里面的layout和source对比,然后在使用到的地方直接调用pin进行比对吗?
感谢。

网友A:
先进行hcell模块对比,然后上层就把hcell当做黑盒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进行hcell模块对比,然后上层就把hcell当做黑盒来跑了

感谢你的回复,一开始我想法和你一样,然后做了下测试。
我将A的电源内部不连接但是还是可以通过LVS。这样就解释不通先按照hcell跑然后,将hcell当做黑盒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ier

网友:
hier run... the gds been flatten to identify all the power/ground connection first... If there any hcell has inconsistent power/ground connection, that hcell will be labelled INCORRECT.  If you like to run each hcell lvs,  you have to label correctly on each cell.

网友B:
hier run... First the gds been flatten to identify all the power/ground lines... if any hcell have inconsistent power/ground line connection, that hcell will be label as "INCORRECT" and exclude out of hcell cell list...
If you like to run each cell individually, you need to label each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er run... First the gds been flatten to identify all the power/ground lines... if any hcell have i ...

感谢你的回复,使我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