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保护环上的OD不显示了

楼主(2021-07-26):
不知道按到什么键导致保护环上的OD(diff)不显示了,留下的只有孔,我拉的是p环,pimp也不是填充状态,可能也不显示了,看不清了(我设置的是填充的)

网友A:
是不是path display = Centerlines?

网友B:
你好,

很多PDK中,对MPP进行翻转等操作时,会出现bug,使得MPP出现变形、缺失等问题。

你看下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次处理包含MPP的集合时,可以先group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很多PDK中,对MPP进行翻转等操作时,会出现bug,使得MPP出现变形、缺失等问题。

我好像是复制之后反转时出现这种错误的,重启工具之后就好了,可能就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ath display = Centerlines?

你好,你这个在哪看?是在显示文件里边吗?

网友A:
默认是这样的,你设置成Centerlines就只看到中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这样的,你设置成Centerlines就只看到中心线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