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极点处分母为零, 增益为何下降

楼主(2021-07-26):
极点处分母为零 ,增益为何下降,分母为零,增益不是应该无穷大吗,还有零点处增益为零,不太懂

网友:
极点处分母为零,但是稳定系统极点在左半平面,增益开始下降的时候频率为极点的绝对值,所以分母是两倍极点绝对值,而不是0.

网友:
jw,σ+jw;幅频只是在轴上分析

网友:
楼主提到了增益,我感觉楼主正在看某个系统的传输函数。说一下个人观点,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是类似于简单二级放大器传输函数的情况,两个极点都是位于左半平面的实数。

此时s=jw,w从0沿着虚轴的正半轴向上移动。由于两个极点都位于左半平面,楼主可以自己在坐标系中画一下,随着w向上移动,极点和w之间的矢量长度是增加的,因此随着s的增加,增益下降。零点的情况相反。

但极点不会永远存在于实轴,他可能存在于左半平面的任何地方。其中一种情况是某个极点实部较小,虚部较大,这样w从0变大,当w等于这个极点的虚部时,极点和w之间的模值变小,此时发生楼主所描述的情况,增益变大。零点的情况相反。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讲解,我还是要再看看

网友:
极点,跟极点频率不是一回事,两者没什么关系,只是对于一阶电路或单极点系统其绝对值刚好相等
拿一阶RC低通电路举例,极点为-1/RC,对应的信号为指数信号e^(-t/RC),极点频率为 p = 1/RC,对应的是正弦信号sin(1/RC * t)。
当信号为e^(-t/RC)时,增益确实是无穷大,当信号是sin(1/RC *t)时,增益是-3dB
具体参考如下:

http://bbs.eetop.cn/thread-8803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