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宽带功放功率圆问题

楼主(2021-07-26):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现在想做一个宽带功率放大器,在做loadpull的时候发现不同频率的功率圆差别有点大,对于一个最佳负载阻抗,也许在中间频率输出功率是满足,但对其他频率输出又是不满足的。想问一下该如何才能使不同频率的功率圆尽可能重叠,从让对于同一个最佳负载阻抗,在整个频段内输出功率都是满足呢?

网友:
不同频率点的负载牵引得到的阻抗点不同是正常的,可以在负载牵引的功率圆内把不同频点的阻抗圆放到一起,然后就要进行多频复阻抗匹配,这样才能实现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