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格式的网表spectre怎么仿真

楼主(2021-07-26):
spi格式的网表spectre怎么仿真??求助求助!!!
1,spi格式网表,是由数字cdl网表综合后得到的管级网表,对应的有stdcell的spi格式库文件
2,有个疑问是,通常spectre生成 的网表里模块的名称开头是小写的 .sbuket **,,但是spi是大写的,这里要怎么处理?
3,有知道的麻烦讲一下步骤,谢谢大神了

网友A:
1. subckt重复定义有两个解决方法:(1)给symbol做一个spectre view,这样netlist里面就不会有空的subckt定义;(2)在spectre option里面增加 duplicate_subckt=warning

duplicate_subckt=error
                          Specify whether duplicate subcircuit definitions are allowed. When set to warning or ignore, the simulator  allows duplicate subcircuit definitions. However, it honors only the last subcircuit definition. Depending on
the value that is set, the simulator displays warning messages for the duplicate subcircuit definitions or does not display any message. When set to error, the simulator does not allow duplicate subcircuit definitions and displays an error message. Possible values are error, ignore and warning.

2. 通常数字综合的spice网表的电源和地是gloabal定义的节点,不会出现在subckt的port上,对应的symbol或许需要去掉电源和地的pin;然后使用global的电源,地。

网友A:
可以用
include "*.spi"
直接包含spice网表,spectre会直接识别为spice格式,spice格式的网表不区分大小写,因此大写的.SUBCKT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include "*.spi"
直接包含spice网表,spectre会直接识别为spice格式,spice格式的网表不区分大小写 ...

1,这个地方 我都include 的了  我在电路中创建了一个空电路symbol进行sim,但是依旧会报错,显示定义重复了,这里该怎么操作才好呢?
2,这两个错误该怎么避免呢?,,它显示BUFF1B这个cell的端口定义不对,,但实际电路网表和lib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ubckt重复定义有两个解决方法:(1)给symbol做一个spectre view,这样netlist里面就不会有空的subckt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另外  还有一个小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我现在已经添加了相关仿真需要的网表和库文件的,但是仿真出现一个错误:
显示stdcell库文件定义的一个“BUFF”cell的端口定义和网表里的不一致;但是实际网表看到的端口数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另外  还有一个小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我现在已经添加了相关仿真需要 ...

需要仔细检查cell的port定义和netlist里面对应的instance语句中的node数量是否一样。

网友B(2022-07-07):
请问,具体是怎样仿真的?只是在model那加上网表就可以了吗?其他别的不用处理吗?例如端口顺序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是怎样仿真的?只是在model那加上网表就可以了吗?其他别的不用处理吗?例如端口顺序什么的 ...

目前我们做的是copy对应电路的symbol,改名字为spectre,然后用这个spectre代替原来的电路,在model library处添加对应的spectre 网表,在ciw窗口打开CDF 编辑,导入对应的库名和cell名字,选择spectre,componentName添加对应的cell名称,即可进行后仿真。

网友(2022-08-18):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们做的是copy对应电路的symbol,改名字为spectre,然后用这个spectre代替原来的电路,在model libr ...

多谢!!!

网友D(2023-01-07):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另外  还有一个小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我现在已经添加了相关仿真需要 ...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一直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目前,我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顶一下吧,后续应该会需要

网友(2023-03-05):
顶一下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

网友E(2023-04-14):
最近我也在用spectre网表做后仿真,在这个贴子后面跟一下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原理图全部用的是三脚MOS管做的,然后生成的symbol就没有vdd!和vss!这样的引脚,但是画好版图后,进行PEX,提取spectre后仿网表,然后我看了一下spectre后仿网表里面定义了vdd!和vss!端口,这样网表端口跟symbol端口就对不上了,后仿真结果也不对劲,像是vdd!没有接到电源电压
大家用三脚MOS管画电路图,然后用spectre网表做后仿能成功吗?还是说我应该用四脚MOS管画电路图?
-----------------------------------------------------------------------------------------------------------------------------------
我发现网表的端口定义顺序很重要啊,我连续随意更换了几次端口的定义顺序,结果都不相同,那我应该怎样确定端口的定义顺序呢?这个问题卡了我很久了,人麻了
-----------------------------------------------------------------------------------------------------------------------------------
我这次后仿网表端口多达700多个端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应上,反证仿真结果就是不对,我准备从小规模阵列电路开始,来慢慢摸索端口的定义顺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也在用spectre网表做后仿真,在这个贴子后面跟一下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原理图全部用的是三脚MOS管 ...

如果 可以 麻烦 挂出 你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和 pin 脚;否则 不清楚你的状况!无法具体回答!

网友:
用spectre后仿网表进行后仿真 - 数字IC设计讨论(IC前端|FPGA|ASIC)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大佬你好,帮我看看这个问题,我发现spectre后仿网表中,晶体管没有正确地连接进电路

网友(2023-11-14):
引用 楼主:
如果 可以 麻烦 挂出 你部分的电路原理图 和 pin 脚;否则 不清楚你的状况!无法具体回答!
...

你好,你用.spi文件进行数模混仿时,请问激励是怎么加的?直接VPWL加还是用.V文件生成会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