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函数可以调用任务,但只能在fork joinnone生成的线程中?

楼主(2021-07-26):
标题这句话出自某个牛人的学习总结,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很是困惑,求大神指点呐~~ 什么情况下函数可以调用任务呢?

网友A:
function x;
fork
taska;
join_none
end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tion x;
fork
taska;

跟具体场景无关嘛  单纯语法上这样都是OK的么?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task其实是和function并列的线程,才能这样用。

网友B:
某牛人?有多牛?函数可以调用任务,前提是任务不消耗时间。函数中不能有等待时间等待事件的语句!编码规则约定,函数不能调用任务。但仿真器支持函数调用不消耗时间的任务。

网友C:
徒弟呀,听听saipolo大神说的吧,认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牛人?有多牛?函数可以调用任务,前提是任务不消耗时间。函数中不能有等待时间等待事件的语句!编码规则 ...

领教了大神!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徒弟呀,听听saipolo大神说的吧,认真点。

我不认真嘛。。无辜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认真嘛。。无辜脸

我是让你认真听大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某牛人?有多牛?函数可以调用任务,前提是任务不消耗时间。函数中不能有等待时间等待事件的语句!编码规则 ...

其实,按照spece,函数是能调用任务的,就是fork join_none这一种情况下可调用,
参考,IEEE STANDARD FOR SYSTEMVERILOG:

在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_3nd_Edition中也有描述:

至于什么情况会用,先深刻理解fork join_none 是产生一个background执行的线程,比如我们可以在build phase的时候丢出去一个线程去等待什么事件,只是较少会遇到这样的场景,例子可以参考uvm source code,有多处这样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按照spece,函数是能调用任务的,就是fork join_none这一种情况下可调用,
参考,IEEE STANDARD FO ...

我是不是得把那些书都一字一句认真啃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牛人?有多牛?函数可以调用任务,前提是任务不消耗时间。函数中不能有等待时间等待事件的语句!编码规则 ...

对了大神,我还有个疑问,既然task不消耗仿真时间,也没有wait语句,那为什么不定义成function而要定义为task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大神,我还有个疑问,既然task不消耗仿真时间,也没有wait语句,那为什么不定义成function而要定义为 ...

只是语法允许你这么做,但不代表你实际项目中编码规范允许你这么做啊。你的代码是经过若干次迭代出来的,最开始你的功能块是有等待时间,事件等阻塞语句,这时你将功能块代码放在task中很合理,后来由于代码迭代,阻塞语句被删除了,但你并不想将代码头由task改为function。。。这就出现了不消耗时间的tas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语法允许你这么做,但不代表你实际项目中编码规范允许你这么做啊。你的代码是经过若干次迭代出来的, ...

emmmm 相当make sense了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