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塘的工艺做LVS电容的尺寸问题

楼主(2021-07-26):
做LVS时单个电容可以单独的电容做LVS没问题过,并联多个后就layout读不出尺寸,请各位大神指教 错误如图所示:

网友A:
cmd file有 lvs reduce语句吗?

网友B:
请问是用的哪个工艺啊,我这边的1132里面没有subckts文件,跑不了DRC,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用的哪个工艺啊,我这边的1132里面没有subckts文件,跑不了DRC,LVS

11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d file有 lvs reduce语句吗?

有,单独一个电容做LVS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并联或串联多个

网友:
那你让lvs比较容值,不比较l、w。。

网友:
老哥,麻烦问一下,你们那边1141可以跑latch u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