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谁做过GF 40nm制程呢?上来说说遇到的问题吗?

楼主(2021-07-27):
GF 40nm制程,目前画了几个版图,感觉问题特别多,design也没有太多的建议?
疑问如下:
1.GF 40nm制程有MIN DRC rule及推荐DRC rule,为了满足DFM,foundry都建议用推荐DRC rule,但是问题就多了
比如电阻:设计时本来是下图上面的一个小电阻1.3K,一改为推荐RULE,它就变成下图大的电阻25K,且不能更改,头疼了!

楼主:
只有一用到推荐RULE,DRC的错误特别多,有的来自PDK本身

网友A:
跟design 核实啊,真的要这个尺寸,design要负责任的。最后DRC WAVE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design 核实啊,真的要这个尺寸,design要负责任的。最后DRC WAVE掉。

我们做过GF, 推荐的 DRC RULE 没有理它。TAPOUT 芯片回来是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GF, 推荐的 DRC RULE 没有理它。TAPOUT 芯片回来是ok.

是的,对一个工艺有经验,也熟悉的话,的确很多可以不理.wave掉。

网友:
推荐的尽量满足就可以了,不可以的找设计确认,直接

网友C:
GF40 电阻RNPPO_LP 测试了下,1.5K  use design rules  由MINI改成DFM ,并没有你的这个变的很长情况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GF40 电阻RNPPO_LP 测试了下,1.5K  use design rules  由MINI改成DFM ,并没有你的这个变的很长情况出现 ...

我的是这种电阻OP P+ poly resis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GF, 推荐的 DRC RULE 没有理它。TAPOUT 芯片回来是ok.

但是foundry建议用推荐RULE,只有用推荐RULE才能过DFM啊

你们不需要DFM singoff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过GF, 推荐的 DRC RULE 没有理它。TAPOUT 芯片回来是ok.

请问下你们是用得GF 40NM  “G0”吗?
流片得时候FOUNDRY不需要你的DFM运行报告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们是用得GF 40NM  “G0”吗?
流片得时候FOUNDRY不需要你的DFM运行报告吗?

网友(2024-03-30):
请问楼主可以提高gf 40 pdk吗,我的邮箱1269340324@qq.com,如果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
Recommend的rule啊,这个可以不遵守的,不过要有依据,从foundry的角度来说肯定希望一个drc都别有。

网友:
GF的里面的工人都说可不满足,只要满足最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