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极板采样的采保电路无法保持

楼主(2021-07-27):
我想整一个下极板采样的采保电路,电路如图,然后仿真出来的电容上极板的电压一直是不对的,就是没有保持住的感觉。    分别是电路图,仿真结果与开关控制波形,自举开关上极板采样时是已经验证过可以正常工作的,enob在17bits,换为下极板就成这个样子了,麻烦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sw 换成理想的试一下

网友B:
我猜你看的是电压而不是电容的压差。

网友C:
楼主给出了波形图,但我在原理图中没看到节点vsample点和v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出了波形图,但我在原理图中没看到节点vsample点和vhold。

vsample是电容上极板的压差大小,vhold是是电容下极板的压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看的是电压而不是电容的压差。

我理解的是电容的压差就是vin-vcm,只是在采样和保持阶段有一个电荷需要转移的过程,所以我输出波形选的点只是差分的电容下极板的压差。您说的电容的压差是指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 换成理想的试一下

您好,我换成理想的开关后是能保持住了,谢谢您指点

网友(2023-12-16):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换成理想的开关后是能保持住了,谢谢您指点

我现在也是遇到开关保持不住的问题,降低开关导通电阻后有所改善

网友D(2024-08-02):
我也是,用的栅自举开关,保持不住,开关断开后电压往下掉

网友(2024-09-26):
我目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的栅自举开关,保持不住,开关断开后电压往下掉

请问您解决了嘛,我目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看的是电压而不是电容的压差。

下极板采样要看电容两端电压的差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