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仿真出错

楼主(2021-07-27):
  spectre 仿真  ,用的PDK 自己安装的,老说搜集不到路径,还是哪里出错了,遇到过的大侠 给解决下!

网友:
setup-- model libraries的库路径写了没?

网友:
有调用ahdl库的东西,单独试试跑一个ahdl库的元件能不能跑通?

网友:
1.检查你的model文件开头,有提示支持的最低spectre版本。是不是版本低的原因。
2. 根据log去那个ahdlcmi的目录,查找日志,查看具体错误原因贴上来。

楼主:
在cshrc 中添加了一个  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NO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