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送封装,对于封装内部走线要求怎么提

楼主(2021-07-27):
比如要过500MHz的信号线,走线线宽和长度的要求要怎么提?是直接提寄生LRC的值的要求,还是说提速度的要求就可以了?

再说功耗的限制,比如对于Buck的电源和输出PAD而言,在满足电流流通能力的情况下,Rdson算不算bonding走线那一段寄生电阻?还是说,只要线宽流通电流能力够,BUCK最后输出占空比增大,能达到要求的最大输出值即可,寄生电阻只是降低了效率,在考虑提升效率的情况下,再去抠减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