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virtuoso如何保留替换工艺库并保留原schematic

楼主(2021-07-27):
如题;

尝试将130nm的工艺schematic文件替换为55nm的工艺;

但是想保留原来130nm的文件作为参照,请教下这个该如何操作的?

网友A:
好像不行
复制个新文件夹,然后换管子,这样symbol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复制个新文件夹,然后换管子,这样symbol还在

symbol是还在,可以里面的管子全被替换了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symbol是还在,可以里面的管子全被替换了哎;

你要换工艺的话,必须换管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换工艺的话,必须换管子呀

好的,明白咧;

楼主:
这里找到一个方法,原来130nm的原理图默认是不可写的,然后将其原理图复制到自己新建的库中,把新建库中的symbol全由130nm的库中复制过来,复制过来的symbol就是可写的,即便作改动也不会对130nm的库产生影响;

网友B(2021-08-26):
1、用skill脚本
2、用edif文件

楼主(2021-11-12):
引用 网友B:
1、用skill脚本
2、用edif文件

你好,这个edif文件是啥的?

网友(2022-01-13):
楼主您好,请问130nm的库是从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2022-02-24):
有没哪位大神详解一下,贴个skill脚本,或者怎么改edif文件

网友(2022-04-17):
引用 楼主:
symbol是还在,可以里面的管子全被替换了哎;

请问你的55工艺库可以分享一下吗?有偿
QQ1058283718

网友(2024-03-30):
引用 楼主:
这里找到一个方法,原来130nm的原理图默认是不可写的,然后将其原理图复制到自己新建的库中,把新建库中的s ...

你好,最近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能麻烦你出一下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