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te

楼主(2021-07-27):
在icc2里ite的长宽是如何定义的呢?是工艺规定的还是相关命令设置

网友A:
innovus是读的fab提供的std.lef中,有对site的描述,可以参考一下,icc2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novus是读的fab提供的std.lef中,有对site的描述,可以参考一下,icc2不清楚

您好,请教,如果design中有1倍高的cell,有2倍高的cell,也有一些定制的很多倍高的cell,那工具创建site时,依据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如果design中有1倍高的cell,有2倍高的cell,也有一些定制的很多倍高的cell,那工具创建site ...

有一个默认的site,其他的可以用这个innovus_cmd:
floorPlan -site SITE_NAME -d x0 y0 x1 y1 -noSnapToGr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默认的site,其他的可以用这个innovus_cmd:
floorPlan -site SITE_NAME -d x0 y0 x1 y1 -noSnapToG ...

您的意思是?举个例子:
一般我们只有一个工艺的lef,当有3种高度的cell(其中有一个是定制的custom buf,很多倍高),innovus要读三个不同的工艺lef?
然后再:
floorPlan -site site_nameA -d x0 y0 x1 y1 -noSnapToGrid
floorPlan -site site_nameB-d x0 y0 x1 y1 -noSnapToGrid
floorPlan -site site_nameC -d x0 y0 x1 y1 -noSnapToGrid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这样工具就初始化了三个不同高度的site?是不是site都是一样的,只是row的高度三种cell定义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举个例子:
一般我们只有一个工艺的lef,当有3种高度的cell(其中有一个是定制的custom buf ...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lef中包括多种site,再使用floorPlan -site命令指定区域{(x0,y0),(x1,y1)}内可以使用siteA,
这个命令使一个区域内使用多种site。
我感觉site是可以手动设置的,比如:X轴的最小step是A(filler1的宽度);Y轴的最小step是B(raw的高度)
那么site就应该设置为 :
SITE SITE_NAME
    CLASS CORE ;
    SYMMETRY X Y ;
    SIZE n*A BY n*B ;
END SITE_NAME
其中n为正整数(1 2 3 4 5 ...)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lef中包括多种site,再使用floorPlan -site命令指定区域{(x0,y0),(x1,y1)}内可以使用sit ...

比如说一个design中有3种cell,第一种是一倍row高度的,第二种是两倍row的cell(place前没办法知道这些cell会放在哪里,所以没办法指定区域坐标值),第三种是10倍row的高度的cell

我的想法:实际上三种cell是不是都是用同一个最小的site,直接place就行了,还是,需要怎么给其他两种cell定义一些设置(因为三种cell的高度不一样)?

网友C:
如果是整数倍,不需要特殊设定,直接Place即可
如果不是整数倍,直接Place会出问题,需要划定特殊区域,生成特殊的ROW来Place这些Ce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整数倍,不需要特殊设定,直接Place即可
如果不是整数倍,直接Place会出问题,需要划定特殊区域,生 ...

需要额外的变量来控制吗,只是重新创建row 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一个design中有3种cell,第一种是一倍row高度的,第二种是两倍row的cell(place前没办法知道这些ce ...

建议直接place,在跑个DRC,没报错就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整数倍,不需要特殊设定,直接Place即可
如果不是整数倍,直接Place会出问题,需要划定特殊区域,生 ...

其实是想问一下,是在哪个文件里能找到定义?.tf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