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ror

楼主(2021-07-27):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啊,没遇到过,原来的layout lvs是能跑通的,去掉了几个nmos管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pin出现问题了吧,看看你layout上的pin

网友:
你们能看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
信息不足,无法判断
(毕竟我是菜狗狗)

楼主:
啊,问题找到了,因为工艺库是直接替换掉的,所以部分器件没有定义到,需要自己在spice files里添加.SUBCKT定义一下。(应该是这样子,表述可能不太对)
有一个端口名起错了,symbol里是B,我按照工艺规则文件给的是Nwell,名称不一致,所以有这个问题。

网友:
empty.cdl与电路导出的网表是否可以对上,pin name最好能跟电路导出的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问题找到了,因为工艺库是直接替换掉的,所以部分器件没有定义到,需要自己在spice files里添加.SUBCKT ...

所以不是pin引起的问题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不是pin引起的问题对吗?

是pin引起的问题,名称对不上,识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