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用于滤波器的全差分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1-07-27):
要设计一个tow-thomas结构的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具体电路图如下。
要实现带宽可配置(10K,50K和100K),所以保持电容不变,根据不同带宽选择不同的电阻。
当截止频率为100K时,采用的电阻值是354kΩ,电路是正常的,但是想要实现截止频率50K时(阻值为70.7kΩ),电路的状态就不对了,第一个全差分运放两个输入端的电压分别为518mV和581mV(正常时候应该都是550mV),实在想不到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想请教各位,感谢!
(个人感觉肯定是全差分运放的问题,不知道这种问题是不是与共模反馈有关?全差分运放的增益大概是六十几dB,GBW做到了200MHz,但是共模反馈部分的GBW很小)
另外还想问,thomas1和thomas2结构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观望一下大佬解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在filter solution里很方便看电路结构,直观看到托马斯1型和2型的输入端接法不同,以下是听别的大佬说的,我只是记住了:1的话Q值更高,2的话外围电容可以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望一下大佬解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在filter solution里很方便看电路结构,直观看到托马斯1型和2型的输入端 ...

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2024-09-05):
Tow-ThomasⅠ型和Ⅱ传递函数是一致的

网友(2024-12-20):
引用 网友B:
Tow-ThomasⅠ型和Ⅱ传递函数是一致的

这是哪本书上的图呀

网友(点评):
图好像是个论文上的,然后也有本相关的书叫Design of Analog Filters

网友(2025-02-28):
楼主出来讲讲你现在理解,谢谢

网友(2025-05-15):
想问问只带电容反馈的小环路需要单独仿stb么,我用的1型的,第一个小环路只有电容反馈,怎么仿stb结果都不对。环路增益低频是负的。

网友(2025-09-11):
我做过这个,你运放共模反馈没做好,正常共模偏差几个毫伏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