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SD测试问题

楼主(2021-07-28):
     SOC芯片,内置LDO,LDO输出经过板级再回到芯片,在芯片内部LDO输出没有与负载直连。请教一下打HBM时,LDO输出PIN脚是定义为IO还是POWER?

     因为有多组类似的LDO,如果都定义为POWER的话,放电组合太多,测试时间超长,如果将此类
PIN脚定义成IO,测试时间会适当减少。

网友:
这种pin 定义为IO比较合适

网友:
除了内部电源pin之外,其他都可以定义为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