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stripe时添加的太多了,如何删除?

楼主(2021-07-28):
添加stripe时添加的太多了,如何删除?

网友:
請問 什麼是STRIP ?
STRIP 是指一般的SUB ING嗎?
謝謝

网友:
全部删掉重新打

网友:
請問 stripe 是一般的SUB RING嗎?
用途在那兒?

楼主:
点击 Power ,点击power planning, 再点击第五个   PGcut/repair   ,选择矩形区域,选择要删除的net,最后点击 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