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写一个环形振荡器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1-07-28):
always @ (c or clk_en or a) begin

        if(clk_en == 0) begin
                res = res;
        end
        else begin
                res = res;
                a = res[0];
                for(i=0;i<4;i=i+1) begin

                        res[i+1] = ~res;

                end
                res[0] = ~res[4];
                a = res[0];
                outsig = a;
        end
end

这是我自己的代码,但是仿真发现clk_en有效时,他循环只会进行一次,但是我想设计成clk_en有效期间,一直进行这个循环,直到clk_en变成低电平,但是不知道怎么设计,求助下大佬们

网友A:
我感觉你要么对verilog不熟,要么在用程序的思维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要么对verilog不熟,要么在用程序的思维写代码

是这样的。是刚开始学,自己琢磨着写。。请问大佬能说下我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顶一个我不会写代码,感觉是不是可以简单点
if (xxx条件成立)
   做什么事情(循环起来)
否侧
   做什么事情(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