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cad安装问题

楼主(2021-07-28):
请问大家,安装时这个端口应该怎么设置呢?不管设置什么数字,一直出现上图中的错误,在线等回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分享一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软件

在eetop上下载的

网友B: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7f0100
VENDOR SKILLCAD /*/*l/skillcad/skillcad_v4.1R/bin/linux/SKILLCAD
USE_SERVER

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7f0100
VENDOR SKILLCAD /*/*l/skillcad/skillcad_v4.1R/bin/linux/SKILLC ...

谢谢,不用添加端口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7f0100
VENDOR SKILLCAD /*/*l/skillcad/skillcad_v4.1R/bin/linux/SKILLC ...

去掉端口号显示如图,是不是说明这个lic已经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