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开启时间

楼主(2021-07-28):
请问大佬,pin上的电压达到VT1(trigger电压)之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snapback到hold电压,就是这个开启时间一般是什么量级的?

网友:
一般esd脉冲都是ns级别的,正常工作电压启动时间ms级别吧,所以ESD保护器件都是卡在us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