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PR最后阶段,插的filler(decap cell)

楼主(2021-07-28):
请问,在PR最后阶段,插的filler(decap cell),也是按照spare  module的方式来加的吗?

网友:
当成filler加就可以了。
setFillerMode -reset -core
setFillerMode -core { \
  FILLER_DECAP_P8 \
  FILLER_DECAP_P9 \
  FILLER_DECAP_P10 \
  FILLER_DECAP_P12 \
  FILLER_DECAP_P14 \
  FILLER_DECAP_P16 \
  FILLER_DECAP_P18 \
  FILLER_DECAP_P20 \
  FILLER1 \
  FILLER2 \
  FILLER3 \
  FILLER4 \
} \
  -corePrefix FILLER
addFiller
verifyGeometry
addFiller -fixDRC

网友(2021-09-16):
楼上正解

网友:
没看懂问题,有人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