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密勒补偿极点

楼主(2021-07-28):
请问一下,下面这个米勒补偿的p2的极点是怎么求来的,求大佬指教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

楼主:
别沉啊。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哪篇论文,能贴出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篇论文,能贴出来看看嘛

一个ppt上的

Bandgap and LDO.pdf

网友:
把弥勒电容C1看成导通,输出点的等效阻抗就成了1/(A2*A3*gm4),就算出来了

网友:
由于miller效应,输出端等效电阻变成了1/(A2*A3*gm4),这里应该是忽略了负载电阻,但是LOD的话,输出大电流的时候负载电阻更小,输出电阻可能还是由负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