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7怎么修改快捷键

楼主(2021-07-28):
请教一下,cadence617怎么修改快捷键,需要修改文本吗,文件路径是怎样的?

网友A:
virtuoso -options -binkeys。。图形界面修改就行~~~看你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options -binkeys。。图形界面修改就行~~~看你习惯~~

谢谢,这个之前找到了,具体设置呢,比如电路中,高亮快捷键是9,我想设置取消高亮,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options--log filter 输出结果打开,你在virtuoso里面执行高亮操作,输出窗口就会显示命令,你再在bindkey把9   对应上命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log filter 输出结果打开,你在virtuoso里面执行高亮操作,输出窗口就会显示命令,你再在bindkey ...

谢谢回复,就是对应的命令不知道在哪里找,按照你的操作,没有看到命令出现,具体该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对应的命令不知道在哪里找,按照你的操作,没有看到命令出现,具体该怎么操作?
...

就是执行操作后,命令在哪里看到

网友A:
我这里执行  zoom in操作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执行  zoom in操作显示的~~~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命令了,在Bindkeys中怎么添加成功呢,试了一次,Add后apply,ok后,命令还是没有添加成功

网友A:
在左侧栏点schematic, 右下角  +,  然后 会出现一栏,前面一列:键盘敲入9,然后把probe对应的命令加在后面一列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命令了,在Bindkeys中怎么添加成功呢,试了一次,Add后apply,ok后,命令还是没有添 ...

schematic 或者layout窗口关了,重新开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侧栏点schematic, 右下角  +,  然后 会出现一栏,前面一列:键盘敲入9,然后把probe对应的命令加在后 ...

操作成功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