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IO里的FP的用途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1-07-28):
FP stands for ‘From Power Pad’ and FP pin is for global signal. Under normal condition, FP is activated by PVDD2W to ‘HIGH’ (3.3V). FP rail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while joining with other digital I/O cells.

这是在smic IO databook里看到的,但还是不明白这个pin到底有什么用途,请高人指点。

网友A:
IO自己连接好的,应该是POR_IO供电的,类似于PG_pins,上电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自己连接好的,应该是POR_IO供电的,类似于PG_pins,上电有效

还要再请问一下,既然是POR供电用的,为什么模拟IO没有这个pin?

网友:
连接POC,不是POR,上电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再请问一下,既然是POR供电用的,为什么模拟IO没有这个pin?

纠正一下,是POC供电,ANA_IO就不知道啦!

网友(2024-07-19):
楼主您好,请问下,smic io这种,是不是需要在io cell旁加一个PVDD2W cel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