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lcsp与flip chip 是个什么关系

楼主(2021-07-28):
如题,wlcsp与flip chip 是个什么关系?是相同的封装类型吗?
新人求教。

楼主:
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21-09-28):
wlcsp 是一种封装模式,直接在wafer上面做rdl和solder后,切割晶圆,直接倒装在PCB上,FC是晶圆上做完solder,倒装在sunstrate上面,然后后续还有underfill,m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