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bench中使用时钟双边沿采样,个别数值不正确

楼主(2021-07-28):
第一个图:dx在d993处出现问题,中间应该采到一个d99a。
奇葩的是第二个图,同样是出现连续的点,这里就是正确的。
希望大神可以解惑。

网友A:
不要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用

中间改过用 <= ,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有可能是第一个图的dx_1再d99a变d97f的时刻,先变了下d993。
这个你打卡delta时间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第一个图的dx_1再d99a变d97f的时刻,先变了下d993。
这个你打卡delta时间看下。

收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