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12nm Redhawk techfile文件问题

楼主(2021-07-28):
1.foundary厂提供HORIZONTAL和VERTICAL两种文件,怎么选择?2.另外EM tech file是个单独的文件,需要单独跑PGEM吗?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1.Horizontal/Vertical 是指PC 的方向,SOC一般情况下是vertical 的;2.EM tech file 可以通过EM_TECH_FILE keyword 加在top.gsr 中,通过EM_RULE_SET 选择EM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orizontal/Vertical 是指PC 的方向,SOC一般情况下是vertical 的;2.EM tech file 可以通过EM_TECH_FILE  ...

非常感谢,您用过redhawk_sc吗?在这个工具中,tech file文件怎么设置呢?

楼主:
您用过redhawk_sc吗?在这个工具中,tech file文件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用过redhawk_sc吗?在这个工具中,tech file文件怎么设置呢?

sc 还没用过,跟redhawk 差别很大吗?user guide 里面应该有介绍tech file 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 还没用过,跟redhawk 差别很大吗?user guide 里面应该有介绍tech file 的设置
...

嗯嗯,我看下,形式上相差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orizontal/Vertical 是指PC 的方向,SOC一般情况下是vertical 的;2.EM tech file 可以通过EM_TECH_FILE  ...

你好!请教下在跑之前是不是还要把em.rules文件转成tech file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下在跑之前是不是还要把em.rules文件转成tech file文件?

不太清楚redhawk-sc 是什么情况。如果跟redhawk 一样,直接在top.gsr 中用EM_TECH_FILE 这个keyword,像这样“EM_TECH_FILE em.rules”,不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redhawk-sc 是什么情况。如果跟redhawk 一样,直接在top.gsr 中用EM_TECH_FILE 这个keyword,像这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redhawk-sc 是什么情况。如果跟redhawk 一样,直接在top.gsr 中用EM_TECH_FILE 这个keyword,像这 ...

你好!redhawk跑的时候,EM_TECH_FILE 后加 xxx.em_rules,EM_RULE_SET_AVG 后面加啥?
EM_TECH_FILE <file>
EM_RULE_SET_AVG <em_rule_set_na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redhawk跑的时候,EM_TECH_FILE 后加 xxx.em_rules,EM_RULE_SET_AVG 后面加啥?
EM_TECH_FILE
EM_ ...

xxx.em_rules 中应该有定义三种EM_RULE_SET,EM_DC/EM_RMS/EM_PEAK,通常,powerEM 选EM_DC, signal EM 选EM_R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x.em_rules 中应该有定义三种EM_RULE_SET,EM_DC/EM_RMS/EM_PEAK,通常,powerEM 选EM_DC, signal EM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x.em_rules 中应该有定义三种EM_RULE_SET,EM_DC/EM_RMS/EM_PEAK,通常,powerEM 选EM_DC, signal EM  ...

你好!你们tech file用的哪个corner文件?我试了下不同corner的电阻相差还比较大?

网友(2022-06-16):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们tech file用的哪个corner文件?我试了下不同corner的电阻相差还比较大?
...

redhawk_sc是ICC2和redhawk联合的Fusion吧?  这个只要在icc2_common_setup.tcl这个脚本指定TECH_FILE的路径就行了,GF12LP是给了5种TECH_FILE的类型吧:Nom,Cmax,Cmin,RCmax,RCmin,跑EM的话,建议用RCmax的,更悲观。库就用ff_125c的。

网友(2024-02-02):
请问楼主是Global foundry 12nm的吗?如果是的话请问能加好友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