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flatten和不flatte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28):
想请问一下1.flatten的目的是什么呢?
2.一个器件打散和不打散有什么区别呢?
3.在做BPF模块的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师父跟我说应该需要把里面的电容打散来提寄生。所以就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什么时候提取寄生需要打散,什么时候不需要呢。

网友A:
1.flatten是为了作一些pcell无法处理的改动,比如调整mos管sd两端的contact数量、位置(参考数字标准单元)等等。
2.不打散的话,一般是没有修改pcell的权限的;打散重新封装之后,就相当于自己做的一个cell吧,有权限去改,就是不能再像pcell一样操作了。
3.这个打散我猜可能是为了提寄生方便一点,因为可能部分寄生参数已经写在pcell里面了,会重复提取。具体原因还是问下你师傅比较好。

网友:
提寄生不需要打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latten是为了作一些pcell无法处理的改动,比如调整mos管sd两端的contact数量、位置(参考数字标准单元)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