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_timing出现end_point没有max_delay约束

楼主(2021-07-28):
小白求助:此设计为单时钟的设计,应该不存在什么false_path,check_timing的时候出现end_point没有max_delay约束的问题,
约束文件中指明了输入输出delay,
Warning: The following end-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End point
---------------
datap/MMINREG1/q_reg[0]/next_state
datap/MMINREG1/q_reg[1]/next_state
datap/MMINREG1/q_reg[2]/next_state
……

datap/MMINREG1/q_reg[1023]/next_state
这需要处理吗,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先报一下这几个寄存器有没有时钟:

  1. get_attribute [get_pins datap/MMINREG1/q_reg[0]/clocked_on] clocks

网友B:
看看这几个DFF的输入端是不是和input相关,input是不是都约束了,不重要的Input可以设置false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报一下这几个寄存器有没有时钟:

有时钟,最后边有个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几个DFF的输入端是不是和input相关,input是不是都约束了,不重要的Input可以设置false_path ...

input的约束因该是都约束了:这几个DFF不是直接和输入连着的
set all_in_exp_clk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clk"]]
set_input_delay -max [expr {$per*0.4}] -clock clk $all_in_exp_clk

set_driving_cell -lib_cell INHDV1 -pin ZN -library scc018ug_hd_rvt_ss_v1p62_125c_basic \
     $all_in_exp_clk

网友A:
综合后的check_timing还有这几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后的check_timing还有这几条问题吗

有, 就是报告的pin换成触发器的D端了

网友(2023-04-18):
您好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A:
综合后的check_timing还有这几条问题吗

我综合后就没有问题了,为啥呢?

网友(2024-03-13):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