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更换名字layoutxl如何继承器件以及连接关系

楼主(2021-07-29):
已经用layoutxl完成layout,但是电路换了个名字,导致layout也要换名字,这样会导致新的layout连接关系都对应不上,有没有什么快捷的办法一次性对应上关系?

网友:
将版图另成新的版图名字,一般可以对应上,或者更改名字后,重新XL,找到新的电路,也可以对应上

网友:
connectivity--update---connectivity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