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FSS仿真了电感得到S参数,导入Cadence进行瞬态仿真,各种warning,说管子电压超...

楼主(2021-07-29):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s参数是别人提供的,我带入nport里仿真的时候,tran跑一会就会报error,说 电压源的电流大于1GA,然后仿 ...

很有可能是hfss里面analysis设置扫频的问题,应该从0Hz开始扫,如果你的起始频率比较高,比如说到了10GHz,那就设置从0Hz到10GHz的对数扫描,你所需的频段还是线性扫描即可

楼主:
HFSS仿真了电感得到S参数,导入Cadence进行瞬态仿真,各种warning,说管子电压超过规定值,不知是不是S参数文件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B:
nport怎么设置的

网友:
挺好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电感变压器耦合,会产生电压放大,导致一些端口的电压过大,可以适当调节两个耦合变压器的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ort怎么设置的

你好,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A(2022-09-13):
引用 楼主:
你好,是这样设置的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DC仿真输出port和输入port电压不一致;瞬态仿真说电流过大(1GA)直接报erro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DC仿真输出port和输入port电压不一致;瞬态仿真说电流 ...

你hfss里面扫频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DC仿真输出port和输入port电压不一致;瞬态仿真说电流 ...

你的HFSS an'laysis中的sweep可以这样设置试试,然后如果跑瞬态的话,nport就设置成bbsp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HFSS an'laysis中的sweep可以这样设置试试,然后如果跑瞬态的话,nport就设置成bbspice

...

感谢你的回复
S参数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我负责导入到port里面。(提供的几个s参数里唯独这一个有问题,他坚称没错)
我把port改成bbspice还是有问题,报错如下

我只跑了一根线,所以不太可能是振荡

nport设置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hfss里面扫频怎么设置的

s参数是别人提供的,我带入nport里仿真的时候,tran跑一会就会报error,说 电压源的电流大于1GA,然后仿真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
S参数是别人提供给我的,我负责导入到port里面。(提供的几个s参数里唯独这一个有问题,他 ...

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HFSS出问题了,建议让那边重新跑一下

网友(2022-10-31):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