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出现nothing in layout 错误

楼主(2021-07-29):
版图初学者,用的CSMC的BCD工艺库,在画layout的时候,跑DRC没有问题,但是在跑LVS的时候失败了,原因是nothing in layout 和 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由于只是画的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熟悉工艺,所以电路连接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label层打的也没有问题,和旁边跑成功的同学的版图画的都一样,但就是跑不成功重启virtuoso检查了一下,也不是掉库的问题...

来求助一下各位大神,请问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看看input选项,实在不行就手动导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nput选项,实在不行就手动导gds

input里的各种路径也和同学一样...
手动导gds这种高端操作有点难度...我试下吧

网友:
可能是管子的识别层不对,可以打开pdk库看一下你自己画的管子有没有少层

网友:
缺少  nwell ring +nbl吧?

网友:
感觉注入反了,VDD,GND

网友:
直接调用工艺库中相应器件的Layout。你的电源和地的注入似乎有问题。确认Layout库的tf和工艺库一致。确认各层次的gds number和LVS文件中一致。

网友:
LVS中,勾选导出GDS和从原理图导出电路。再确认下LVS规则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
go to your run directory to see rule file and log file... you will know what cell is the primary cell... you will find the answer.

网友:
if you don't know which file to look for... show me the files inside the run directory... I can point it out to you

网友:
这次才行,谢谢了。

网友:
首先肯定是少了关键识别器件的层次,例如nell,hv这些(对比一下工艺库里的相关器件看看)

网友:
很明显你VDD GND 的注入层和旁边的管子是一样的,这肯定错了,P管接VDD,VDD sub上应该是N+,N管接GND,GND sub上应该是P+。

网友:
你可以导出这个cell的gds看log文件信息,然后再把这个gds导入到库,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用lvs runset文件直接跑这个gds,看能否过。

网友:
在calibre lvs 窗口中点击inputs 选项,在layout中勾选上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 你这个应该是没有把layout抽出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没解决的话,如果版图没问题,看一下是不是把top cell设置成box了;如果也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就把lvs report/*.sp的内容也贴出来帮助查看原因,现在信息太少了看不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啦~可能是复制工艺库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把工艺库的位置改了一下就可以了...cadence太玄学了

网友:
工艺库连接不对,检查vdd vvss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
这种出现nothing in layout 的error,99%的可能就是technology file没有attach好

网友(2022-06-07):
我目前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麻烦您 详细说一下 啊。。

网友:
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lz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课设太难了!在线等!!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啦~可能是复制工艺库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把工艺库的位置改了一下就可以了...cade ...

怎么改的?能详细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以以往的经验,是没有盖DNW这一层导致的

网友(2022-07-26):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BCD工艺的器件需要ISO环才能跑LVS,器件默认的环不要关掉,即使关掉也要整体再添加。

网友:
LAYOUT PATH         "/local/user/inv.gds"
LAYOUT PRIMARY    "inv"
检查这两个宣告对吗?

网友:
你这个tap画反了,把你vss vdd的tap颠倒过来,pmos用ntap, nmos用ptap。就好了。

网友:
33楼正解

网友(2023-04-24):
你好,我这边出现这种问题,可以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2023-07-13):
24楼正解,解决了

网友(2023-09-12):
用错lvs文件了

网友(2023-10-23):
已解决,本人是因为跑polas仿真需要多一层识别层,lvs验证的时候删掉就可以了, 你们大多应该都是识别层或者标签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2024-08-07):
是命名问题吗

网友:
LVS文件没用对?如果你的版图设计没问题,那还识别不出来感觉你的LVS 的RULE 文件没用对

网友(2024-11-18):
可以,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