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题怎么做

楼主(2021-07-29):
之前面试遇到的一个问题,请心美的大佬们解答一下。
1.如果在两个管子都已偏置的情况下,有最大最小Rout Av一说吗?(我所知道的都是Rout=ro1 // ro2 , Av=gm1*Rout),Rout和Av 不应该是固定值吗(可能有变化,但我目前所掌握的就是固定算法),如果有最大最小一说,请大佬们讲解一下,其最大最小是怎么算的。

2. 又或许这题最大最小一说是把M1,分成已偏置和未偏置情况?

再次提前谢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M2偏置在不同工作区时,它的等效电阻不一样,线性区电阻(Rds)、饱和区电阻(ro1)分别是最小、最大电阻的情况,等大佬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偏置在不同工作区时,它的等效电阻不一样,线性区电阻(Rds)、饱和区电阻(ro1)分别是最小、最大电阻的 ...

好的,谢谢。我还以为要考虑M1的偏置情况呢,上面那个Bias 我默认想成饱和区了

网友B:
是不是要考虑VIN输入共模电平引起的静态工作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考虑VIN输入共模电平引起的静态工作点变化?

不太确定这个是考察的M1 还是M2的偏置工作区,我第一反应也是考虑M1的工作点,感觉M1 M2都可以说(不太确定,因为书上一般加个Vbias就默认成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