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解sansen书里运算放大器的极点问题

楼主(2021-07-29):
这里有个fnd,似乎是输出处极点对应频率,但是为什么表达式没有Rl呢,而且此处似乎也不是用米勒等效加进去的Cc

网友A:
fnd指的是frequency of non-dominant pole,是副主极点的位置,也确实是位于输出点。该极点的频率可以这么来看:
首先是阻性阻抗,因为该极点是副主极点,频率较高,可以看作Cc导通,于是Vout处的信号由Cc和Cn1分压,分压比例1/(1+Cn1/Cc),这个分压控制第二级放大器的跨导增益gm2产生输出点处的电流,因而该电流与RL无关,故阻性阻抗也与RL无关。
因此,在高频下,输出点的电流的产生不是由RL决定的,而是由Cc跟Cn1的分压控制gm2产生的,等效跨导为:G_eff=gm2*分压比例=gm2*(1/(1+Cn1/Cc)),等效阻性阻抗为:R_eff=1/G_eff=(1/gm2)*(1+Cn1/Cc)

容性阻抗为CL,

Pole= 1/(2*pai*R_eff*CL)=G_eff/(2*pai*CL)=图中所述

网友:
其实实际推一下你会发现什么都有。整个传输函数是一个分子一阶分母二阶的式子,分母是很难严格划分成两个极点的。但是现实中各个项的数量级差距可能非常大,可以忽略,于是就分成了主极点和次级点。
直观解释:影响小的项被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d指的是frequency of non-dominant pole,是副主极点的位置,也确实是位于输出点。该极点的频率可以这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