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VERDI_VCS_MM] Possible VERDI_HOME and VCS_HOME mismatch

楼主(2021-07-29):
本人是刚开始学习的小白,在终端里面写命令vcs add4.v add8.v addertb.v fa.v -l readme.log +v2k -debug_all的时候会报一个警告,让用新的-debug_acc+all来代替-debug_all,因此将命令换为vcs add4.v add8.v addertb.v fa.v -l readme.log +v2k -debug_acc+all,然后就出现了下面的报错
rror-[VERDI_VCS_MM] Possible VERDI_HOME and VCS_HOME mismatch
  The Verdi tab and pli.a cannot be added to the 'vcs' compile command because
  the file
  '/home/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share/PLI/VCS/LINUX/pli.a' could
  not be found.
  Please check to make sure VERDI_HOME and VCS_HOME point to installations
  that are either both 32-bits or both 64-bits.

vcs和verdi确实都是64位的,然后检查了在这个路径确实不对/home/synopsys/verdi/Verdi_O-2018.09-SP2/share/PLI/VCS/LINUX/pli.a,但是不知道怎么更新这个路径,请知道的大牛帮忙解答,感谢

网友:
先输入echo $VERDI_HOME和 echo $VCS_HOME,看看这两个变量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是提示的路径,那么用setenv  VCS_HOME和setenv VERDI_HOME来更新这两个环境变量。

网友(2022-09-13):
echo $VERDI_HOME和 echo $VCS_HOME both are added still it gives the same error

网友A(2023-06-09):
您好,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没有,只有自己手动在终端用gvim打开文件

网友(2024-09-16):
VCS没有启用到64-bits,建议修改下makefile脚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