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积分噪声怎么仿真

楼主(2021-07-29):
LDO的噪声可以用noise仿真,可以看到总的噪声,积分噪声怎么仿真,有知道的大佬吗

楼主:
有会操作的大佬们,求指导

楼主:
有会的没呀

楼主:
不要沉啊,有会的吗

楼主:
这就沉了呀

网友A:
进行"noise"仿真,选择输出VOUT,输入选电源,然后对结果进行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noise"仿真,选择输出VOUT,输入选电源,然后对结果进行积分

谢谢回复,这个积分的操作是怎么样的呢,仿出噪声曲线了,用计算器积分吗,还是在噪声summary里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积分的操作是怎么样的呢,仿出噪声曲线了,用计算器积分吗,还是在噪声summary里面看
...

summy里面

网友B:
noise跑完就可以看频率点噪声和积分噪声呀。实在不会弄,tran-noise也是不错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ise跑完就可以看频率点噪声和积分噪声呀。实在不会弄,tran-noise也是不错的工具。 ...

谢谢回复,是指的Print-Noise Summary-里面的integrated noise吗,这里面查看的就是积分噪声吗,tran-noise怎么仿呀,可以教一下吗

楼主:
是指的Print-Noise Summary-里面的integrated noise吗,这里面查看的就是积分噪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的Print-Noise Summary-里面的integrated noise吗,这里面查看的就是积分噪声吗
...

对的

楼主:
好的,谢谢。呢里面1.57e-9表示的是1.57*1000  ,单位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呢里面1.57e-9表示的是1.57*1000,单位是这样吗

1.57e-9是1.57nVrms,你这个噪声很小,要看输出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7e-9是1.57nVrms,你这个噪声很小,要看输出噪声

是的,就是感觉太小了不对劲,才会怀疑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对劲,是不是呢个管子类型里面没有加对,里面只有两种类型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感觉太小了不对劲,才会怀疑这个方法是不是不对劲,是不是呢个管子类型里面没有加对,里面只有 ...

summu界面和result截个图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mmu界面和result截个图看下

是不是我选错了

网友A:
把右上角单位V^2改成V再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右上角单位V^2改成V再积分

改过之后,其他的需要选择吗,还是直接点OK就行了,instance呢里不需要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nce全选

上面的instance全选了,下面的要选线网吗,其他的有特别要勾选的吗,直接OK还是之前的结果。是不是还有后续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指的Print-Noise Summary-里面的integrated noise吗,这里面查看的就是积分噪声吗,tran-noise ...

就是tran仿真,noise勾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tran仿真,noise勾上就可以。

好的,我试试,感谢

网友(2022-11-09):
引用 楼主:
改过之后,其他的需要选择吗,还是直接点OK就行了,instance呢里不需要选择吧

...

兄弟,这个LDO的噪声仿出来了么?能否请教下是否用noise仿出来的,最后求出 纵坐标为V^2/Hz 的曲线

网友(2024-04-18):
使用计算器里rms noise

网友C(2024-12-13):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积分的操作是怎么样的呢,仿出噪声曲线了,用计算器积分吗,还是在噪声summary里面看
...

一般是把点噪的结果平方之后,去不定积分,计算器里的函数是iinteg,然后再开方就得到了积分噪声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把点噪的结果平方之后,去不定积分,计算器里的函数是iinteg,然后再开方就得到了积分噪声曲线,
...

您好 仿真LDO的输出噪声 那我的输入选择电压源 如果我有使能端 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仿真LDO的输出噪声 那我的输入选择电压源 如果我有使能端 那怎么办
...

一般我们仿真LDO内部噪声贡献的时候,和你的激励,电压源是没有关系的,INPUT NOISE 选择none这一栏,OUTPUT NOISE选Voltag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仿真LDO的输出噪声 那我的输入选择电压源 如果我有使能端 那怎么办
...

我的理解是需要分析单个模块中器件的噪声贡献,不需要输入源噪声,输入噪声一般用在需要计算噪声系数和噪声因子的情况下,射频和ADC可能会用到,图片是IC618上关于噪声分析的介绍,可以看看。附件是很好的一个介绍噪声的文档,可以理解为什么需要仿真积分噪声,瞬态的峰峰值噪声电压和均方根噪声有一定的关系。仿真完噪声后,也可以print出各个器件对输出噪声的贡献,从而去优化nois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仿真LDO的输出噪声 那我的输入选择电压源 如果我有使能端 那怎么办
...

再补充一点吧,要加输入源的话,可以把输出噪声等效到输入参考噪声,LDO不传信号,不用仿输入等效噪声,选none就可以了。使能端就正常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