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振荡器

楼主(2021-07-29):
想做一个略微简单一些的振荡器。功耗要求在nA级,频率在几十K到几K 这样,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但也不能偏得太离谱,找了一些文章感觉都比较复杂,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呀?

网友:
好像有简单的,RC relaxation oscillator,功耗可能要再压缩一点

Paidimarri 等. - 2013 - A 120nW 18.5kHz RC oscillator with comparator offs.pdf

楼主:
哇,我自己也刚在看这篇文章,我们真的心有灵犀,后面有问题一起探讨呀

网友:
可以的呀,不过我是菜鸡,而且不是做振荡器的

网友A:
看你想压哪部分的电流了,下100nA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同时怎么控制面积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压哪部分的电流了,下100nA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同时怎么控制面积也是个问题 ...

就是这个振荡器要在睡眠的情况下一直工作,所以一直要处于低频振荡这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振荡器要在睡眠的情况下一直工作,所以一直要处于低频振荡这样子。
...

想知道功耗这一块,偏置电流源产生电路、三角波产生电路,将三角波整形成方波的电路。功耗你怎样分配?

楼主:
目前自己的目标是这三个模块总功耗是200nA以内 ,这三块怎么分配自己还真没有确定的分配数,也是第一次做,目标频率几十HZ, 现在也在看一些文章,感觉目前能看到的一些还是RC振荡器比较多。想问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功耗这一块,偏置电流源产生电路、三角波产生电路,将三角波整形成方波的电路。功耗你怎样分配?
...

说错了 是几十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自己的目标是这三个模块总功耗是200nA以内 ,这三块怎么分配自己还真没有确定的分配数,也是第一次做, ...

我的经验偏置电流源产生电路的电流和面积是大头,大部分人是用堆电阻的方式解决的,这个能解决好就才是见功力的地方。三角波产生以及整形都好解决。
http://bbs.eetop.cn/thread-9076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偏置电流源产生电路的电流和面积是大头,大部分人是用堆电阻的方式解决的,这个能解决好就才是见 ...

你好谢谢回复,偏置电流的产生我考虑的是之前做过一个全CMOS超低功耗的bandgap,电流有30nA 我想着可以直接用这个电流,昨天尝试了一下搭建一个张弛振荡器,但是总是振荡不起来,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对于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主要是功耗,或者我选择的这个模型是否过于复杂了?上个图 感谢讨论指正

网友A:
这个一言难尽,比较器尾电流管子上好像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言难尽,比较器尾电流管子上好像没电流

你好 我自己重新 做了一个简单的电流模的张弛振荡器 但是功耗还是比较大 ,反相器的前两级数已经做了限流  但还是功耗很大呀,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自己重新 做了一个简单的电流模的张弛振荡器 但是功耗还是比较大 ,反相器的前两级数已经做了限流 ...

降功耗没啥好办法,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抠。多迭代几次设计,几个架构,慢慢就会理解。哪能降功耗,哪不能降,你自己试了就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功耗没啥好办法,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抠。多迭代几次设计,几个架构,慢慢就会理解。哪能降功耗,哪不能 ...

好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