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线充电以及电源

楼主(2021-07-29):
各位大佬,紧急求教!请问一下是否有充电与放电分开的电源模块,用于无线充电使用(类似下图所示)

网友:
建议谷歌或者百度搜索一下 双向 bidirection DCDC; 4-switch DCDC; 瑞萨电子官网搜 ISL81601; TI官网搜 tidt046

网友(2021-09-05):
电池充电芯片都带这功能,比如LTC4020,如果要双向恒流控制可以看LT8708。这和是否无线充电无关,无线充电在最前端需要线圈的全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