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反提取

楼主(2021-07-29):
刚接触版图,需要做个layout反向画出原理图,图中的一个layout为什么就对应这个原理图啊,可以解释下这个版图里面的具体内容吗

网友:
foundry不是给了esd 的cdl 么?

网友:
这个是IOPAD

网友:
管子的ESD画法

网友(2021-09-27):
你要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简单的就是跑一个lvs生成一个.sp文件,然后导成sch就可以了。难一点的就是单个mos的反推,这个比较费眼睛。

网友:
PMOS NMOS 電阻 .... 就是這些,多看一點電路就能知,這是很簡單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