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被模电卡死

楼主(2021-07-29):
如果源极负反馈是一个电流源,那么电路的等效跨导应该是多少,应该如何分析

网友A:
Gm= gm, Rout = RD, Av = gm*Rd

网友A:
引用 网友A:
Gm= gm, Rout = RD, Av = gm*Rd

漏了个负号,反相的

网友B:
Vgs=1/(1+gm*Rs)*Vin;
Gm=gm/(1+gm*Rs);
Gain=-Gm*RD;
电流源偏置可以看成GATE=0(交流地),Rs为电流源内阻

网友C:
楼主你这电路画的不对吧? 看起来你这是差分对的尾电流源Iss,差模是接地的(MOS源极接地)。
你这个是共模信号等效电路,Gm是等于0的:因为电流由下面的电流源限定死了,电流不会变化Delta_I = 0,所以Gm=0

网友:
另外Gm好像是gm/(1+gm Rs)。
分子有个gm,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电路画的不对吧? 看起来你这是差分对的尾电流源Iss,差模是接地的(MOS源极接地)。
你这个是共模 ...

对,是差模的半边电路,但是差模到共模不是电流取一半么?应该可以单独取出来看吧,电流的话把ISS当成一个饱和MOS管,然后这个电流源电流会因为VIN变化而有变化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1/(1+gm*Rs)*Vin;
Gm=gm/(1+gm*Rs);
Gain=-Gm*RD;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把MOS管看成电流源,内阻RS就会无穷大呀,GM=gm/(1+gm*RS)在RS无穷大的时候不就为0了么,所以就很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了个负号,反相的

结论是这样的,不知道它是怎么推出来的,我推着推着逻辑死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 gm, Rout = RD, Av = gm*Rd

结论是这样,但是推导卡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是差模的半边电路,但是差模到共模不是电流取一半么?应该可以单独取出来看吧,电流的话把ISS当成一 ...

“但是差模到共模不是电流取一半么?”  不是的,差模等效电路对称点是接地的,相当于这个电流源被短接了没接到MOS的漏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论是这样,但是推导卡住了

因为你图画错了,你这个最多算大信号模型,小信号划对了,你就会发现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图画错了,你这个最多算大信号模型,小信号划对了,你就会发现很简单 ...

懂了,P点虚地,然后就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差模到共模不是电流取一半么?”  不是的,差模等效电路对称点是接地的,相当于这个电流源被短接了 ...

感谢,看懂了,电流源上面接口虚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P点虚地,然后就很简单

集成电路,尤其是模拟,就像盖高楼,要啃透基础知识,只有地基稳了 后续才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快。不然就得盖一会高层,就得跑下去缝缝补补。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尤其是模拟,就像盖高楼,要啃透基础知识,只有地基稳了 后续才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快。不然就 ...

嗯嗯,一起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尤其是模拟,就像盖高楼,要啃透基础知识,只有地基稳了 后续才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快。不然就 ...

哇,太形象了。。我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确实是这样的,会经常回去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