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ation文件相关问题

楼主(2021-07-29):
先谢谢给位大佬了。
  • 1.如何修改默认的simulation文件路径(需要从一个盘转移到另一个盘)。
  • 2.转以后会不会影响仿真速度呢(从一个小存储的固态转移到大容量的机械盘)。

网友A(2022-02-25):
引用 网友A:
envSetVal(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新路径" )

在.cdsinit文件里面加就可以了。

网友A:
envSetVal( "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新路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dsinit文件里面加就可以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