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mbist 1r1w ram同时读写同一个地址

楼主(2021-07-29):
我们现在用的huali 工艺,在MBIST pattern sim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个1r1w SRAM,出现了同时读写同一addr的情况,根据datasheet看,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仿真log来看,在check CLKA、CLKB之间的removal、recovery timing的时候,也打印了相关的Error信息。
从波形来看,在同时读写同一地址的时候,Q 也会输出X值。
但是从SIM结果来看,是Pass的。
# lvlib中,该SRAM的算法是:smarchchkbvcd
#我把算法改成smarchchkbcil也同样出现读写同一地址的情况。
想问一下:
1,上面出现读写同一地址,Q输出X,但是SIM是pass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明该SRAM的MBIST是OK的吗?
2,如果1是OK的,那CLKA,CLKB之间的timing check该如何处理?
3,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生成不同时读写同一地址的pattern?

非常感谢!!

网友:
仿真比对有问题--》手册说明为主

网友:
1.个人觉得 mbist功能的问题不大,同时读写的可能性不大,double check下。2.CLKA CLKB 本身就是按照异步clock设计的,之间的cross check 工具不会做。其实 recovery,removal是RESET的timing check,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报在memory上。  3.没有办法改变已有算法的操作,除非你自己写algo

楼主:
在lvlib里面,把shadowread、shadowwrite设成ON,就不会出现同时读写了。

网友A(2021-09-20):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上面已经回复了。没有问题。

网友(2023-05-09):
引用 楼主:
在lvlib里面,把shadowread、shadowwrite设成ON,就不会出现同时读写了。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ShadowRead ,ShadowWrite和ShadowWriteOK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起的什么作用呢?刚接触,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