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IC设计中id/w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1-07-30):
刚接触id/w,它的一个物理意义是什么,怎么用它来进行设计?

网友:
没固定L,id与L相关,id/w有啥用?

网友A:
Id/W一般充当横坐标,分别与gm/w,intrinsic gain和unity gain frequency形成图像,以此确定mos管的参数、工作区间。一般来说都以log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W一般充当横坐标,分别与gm/w,intrinsic gain和unity gain frequency形成图像,以此确定mos管的参数、 ...

网友:
如果用gm/id的方法设计, 知道gm/id以后可以求出id/w也就是电流密度, 根据预先给定的id可以算出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