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ameter编译报错,说未定义

楼主(2021-07-30):
class a;
     parameter p1 = 5;
     parameter p2 = 6;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bit [p1:0] XXX;
     extern virtual function void YYY(bit [p2:0]);
endclass

编译时,提示p1未定义,p2这种用法却可以。
求助下大家,为何显示p1未定义呢?

网友:
因为p1在class a内的namespace scope里,你extern就在外面了。你需要这样写  function bit [a::p1:0] a::XXX()

网友A:
至于第二种为啥可以,应该是 a::YYY时,这里的a对于p2起到了作用。可以参考IEEE协议上的一个示例:

网友:
嗯韭菜哥解释很到位,剑豪表示钦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第二种为啥可以,应该是 a::YYY时,这里的a对于p2起到了作用。可以参考IEEE协议上的一个示例:
...

非常感谢,编译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