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结构出功率的能力

楼主(2021-07-30):
求助各位大佬,共源共栅结构出功率的能力主要是由共源管,还是共栅管决定的???

网友:
不太懂出功率啥意思

网友A:
如果是镜像关系肯定是共源管决定镜像比例,如果是出功率,应该两个哪个尺寸小哪个限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镜像关系肯定是共源管决定镜像比例,如果是出功率,应该两个哪个尺寸小哪个限制吧。 ...